楼主(2013-12-19):
海为2的n次方怎样实现最简便呀
小白请教了

网友A:
PLC可以向左移位,难道海为的不可以?
"1"向左移一次,也就是2的一次方=2,再移一次,也就是2的2次方=4,再移一次,就是2的3次方=8…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n是定点数运算?如果是浮点数运算,PLC都有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就用这2个函数与乘法组合计算。

网友C:
觉得1楼说的有理。

楼主:
wshl字左移、shl位左移、bshl字节左移,应该不是这两个:字循环左移、位循环左移
是哪一个,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提示:e16s2r  不支持移位次数是1以上,只能是1.
还要请教了

网友B:
用字移位不行,只有个别的才可以,要求必须定点数,而且还不能把最高位符号位给移过去。幂函数基本是实数运算,PLC运算幂函数用公式2^n=e^(n.ln2)算,海为的PLC没用过,像FX2N这种小型PLC就有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算之前要先把整数转成实数。

网友B:
百度上搜了海为PLC的指令,功能挺强大的,常用函数都有,运算幂函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