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接修2台佳灵变频器JPC系列30KW,模块炸了1个,且两个变频器通电都显示ERR,我去现场拆的也是ERR,主回路大致正常,拆下板子找问题。搞了1上午没发现问题,二极管风鸣档测量面板排线,主板排线,插头都无问题。最后实在没法了也在说明书中查不到此故障说明。打电话给厂家,解释是主板坏了,通信错误,却主板要1600,这下麻烦了,模块也是有台模块也是坏的,即使修好价格也不菲,想放弃了,最后出于好奇拆开面板,返现电路板上有5V 0V A B字样,看来是通过A B两根线通信的,测主板5V电5.01V,外并接5.1V抬高此电压,这下正常了。可变频5V电压未找到调节电位器,又怕扩大故障没有调电阻值。再测量面板5V居然是4.75左右,检查供电线5V与面板有10几欧电阻。更换此线排除故障。用二极管打凤鸣会叫,很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网友A:
此帖挺好,怎么没人顶呢

楼主:
顶一个,大家要注意这问个问题

网友B:
二台的排线多有问题啊  是通病就要好好看看 佳灵的说不定要碰到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用数字表的凤鸣档测导线的通断,要注意被蒙蔽,因为当导线有十几欧的电阻时,也会有凤鸣声---你会以为是通的。

网友D(2014-01-18):
佳灵的有这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座子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E:
好帖,顶一下!
给人两个启示:
1、所以人不能百分百地依赖仪表,用数字表二极管档,貌似50欧以下,都可以鸣叫的,但同时有相应电压降指示,有电阻时指示也会偏大的。要细心,或者多采用一种测量手段,如用电阻挡复测。
2、显示ERR,或通讯失常,或CPU故障,往往是由供电电压异常所引起,——电源异常是一切故障之源,故障时先查电源,显然是明智之举。

网友F(2018-02-26):
会使检测工具很重要,至于怎么教会使用,大家都总结一下,比如上贴咸大侠所说的测通断时可二极管蜂鸣器裆与电阻档并用,我也举一例,比如测二极管时,而二极裆与电阻档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