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PT100热电阻,有的用两线制,有的用三线制,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三线制测量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A:
三线制消除了连接导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比二线的精度要高些;

网友B:
工厂用的PT00多数都是三线制的。

网友C:
现在二次温度数显仪之类的都是三线制接法了,而现场很多热阻特别是一二十年前的都是两线制接法,盘后来的现场导线就是两根线,于是从盘后直接并联一根线就实现了三线制接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线制消除了连接导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比二线的精度要高些;
确实三线制的信号 要比两线制要稳定

楼主:
我想知道两线制比三线制的误差大多少?因为我曾经在江苏一家皮革厂工作过它的生产线用的是霍尼韦尔的PID温控仪,他是热电阻接两根线,在表上并联了一端。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你线路长度与使用的线径,线路越长线径越小误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