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偶听人说起一种型号为XMB52U6HL的智能数字显示控制变送仪,但现在无法确定型号中各个数字符号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有哪位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仪表没有说明书或者没用过的话,估计根本不知道含义的啊。

网友B:
我记得大致是:
5 开关电源
2 带三位控制或双限报警
U 万能输入
6 4-20MA输出

网友C:
或者可查一下XMB5000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可查一下XMB5000说明书。
这上面没有查到呢!

网友C:
在网上查到的,只突出了有关部分,不知可否做参考,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查到的,只突出了有关部分,不知可否做参考,见下图: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