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请问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如何和三菱PLC接线,想实现定位功能,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还有编码器向PLC中输入的是不是BCD码,是的话还要转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使用的是格雷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使用的是格雷码;[
那是单圈360度内工作的,超过360度数据重复。如果要用到超过360度的工作,就要用到绝对值多圈编码器,RS485,4--20mA,Profibus-DP等信号,接入相关的PLc接口。

网友C:
正常是8位接8个输入点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使用的是格雷码,楼主应该说明与什么型号的PLC配套应用,这样才会有专家指出如何应用,

网友B:
“格雷码”只是绝对值编码器的数学编码方式,不是PLC接口,你在PLC物理接口是找不到的。
楼上所说的“一般”的“格雷码”实际的正确说法应该是“并行输出”的“格雷码编码”的绝对值编码器,前面一个是“物理”的,后面一个是数学的。这个并行输出的就是有多位线缆同时给你,去接入PLC的开关点(比如8位就是8个开关点),然后在PLC里面找到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程序,或自己用异或解码到二进制码,按全程比例换算到角度。
绝对值编码器除了并行输出,还有我上面所说的4--20mA电流输出,RS485输出,SSI同步串行输出,Canopen与Profibius-DP输出等,要在PLC上找到有相应的接口。
请今后不要再用“一般情况下,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使用的是格雷码”给不熟悉的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公司编有《绝对值编码器问答集》的小册子,在中华工控网那里有,可以问他们要,也可以直接找我们——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1转市场部要。

网友E:
PLC接线就要看你使用的高速计数器的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LC接线就要看你使用的高速计数器的定义了。
呵呵;绝对值的可不是用高速计数器功能的哟;

网友F:
编码器是并行输出的还是串行输出的,并行输出的直接接在PLC的固定输入接线柱就可以,注意顺序,串行的就需要看你的是什么传输方式的了,并且还要看你的PLC是否需要加上相应的扩展模块。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绝对值编码器,自己想当然了,不好意思。

网友G:
在三菱上没用过,用过西门子300的,有SM338模块,三菱的也应该有这种扩展模块吧。

网友B:
SM338模块是SSI信号接口,三菱好像的要高端的运动控制器才有,日系PLC在连接绝对值编码器接口方面很悲剧,要么只有低端的单圈并行信号的连接(所以才有前面的一般。。),要么就要用到扩展DP卡,价格很贵,这一点还不如国产PLC,国产的连小型化的PLC都有CanOPEN接口或RS485接口,可以连接绝对值编码器,我们就用深圳矩形的小型80连接绝对值编码器做定位和同步控制的。而三菱的RS485口不方便,连接一直不太理想。

网友E:
专门搜索了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9887_1.shtml

网友B:
楼上引用的内容,第一部分的问答是我八年前写的东西转了N次了,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当时只有并行连接的介绍,现在已经有很多种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可以与中低端PLC连接了,可以看去我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7340.ashx
我过去一直强调转载请注明原出处,就是网友如果有问题可以找到原作者询问,那个论坛老是胡乱转载不注明出处(我都在上面的时候),我是一直有意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用串行输出,因为并行的占用PLC输入端口太多了,但是不知道串行输出和PLC如何连接,需要用到什么,还有串行输出编码器向PLC发送的BCD码吗?对了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很多种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可以和低端PLC连接了,那可以和三菱FX系列PLC连接有什么,可不可以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很多种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可以和低端PLC连接了,那可以和三菱FX系列PLC连接有什么,可不可以推荐下
FX好像还没有SSI同步串行信号接口模块,而异步串行modbus或RS485自由协议对于FX三菱PLC太慢,效果不理想。剩下如下几种:
1,4--20mA模拟电流信号,精度较低了(取决于PLC输入的精度不高);
2,Profibus-DP总线信号,需配扩展DP接口,成本高;
3,前面所说的并行信号,绝大部分都是单圈360度内工作的;
4,用国产小型PLC当作前处理模块,编码器信号用Canopen与国产小型PLC连接(我们有定制此类PLC),可编程开关功能作输出给三菱PLC作输入,看起来很讽刺的——三菱PLC干不了的活给国产PLC先干了,但是无论是实用性还是成本,目前倒是最实用的。

网友H:
8根线接到FX2N或者3U的8个输入点
一个指令就行了
不复杂
点多点而已

网友I:
绝对值得编码器还真没用过。

网友J(2015-07-31):
我也在学习之中啊

网友K:
现在用模拟量的绝对值编码器方便

网友L:
初学者~学习下

网友M:
回复 网友B:
做个记号,有空在拜访你的博文,谢谢。

网友N(2017-03-01):
关键是程序怎么写,比如回原点和找原点

网友O:
回复 网友B:
这个确实,像台达的自带一个让R485接口,特别方便,现在感觉三菱在小型PLC不怎么给力,现在3U还是一个下载口 ,特别不方便,不知道三菱公司去研究什么东西去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E:
我用过增量式编码器,用来计数不准确,是不行,用那个零点位定位还不错  嘎嘎

网友O:
回复 网友N:
这个他好像有零点位吧 我用过增量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