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现有0.4毫米加热,丝测得1.8米电阻是12.4欧姆,同样长的加热丝20条并联加热需要多少伏电压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A:
要选热封变压器是吧?次级电压应该为安全电压。

网友B:
不知道功率也不知道适用电压不好选。发热管量电阻意义不大啊。电阻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C:
呵呵,楼主的电热丝是自己研制的吗?
还是从别的设备拆卸下来想改造来做其他用途使用呢?

一般来说,电阻加热丝在厂家制造出来的时候,已经为每根电阻加热丝规定好了额定的工作电压,额定的使用功率。
即使是在别的设备上拆卸下来的,拆卸以前也要弄懂它的工作电压。

网友D:
似乎应当查得单根电热丝的功率(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不记得了)。

网友E:
坐等半年也不会有结果的,最现实的就是准备一个自耦调压器拿一根来通电,调到所需要的发热功率后……

网友F:
这个重要的是考虑功率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