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这几天有个威纶触摸屏显示的时间不正确,日期正确,修改时间后,第二天开机的时候,发现还是日期正确时间不正确。是电池没有电了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请教!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低,也有可能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B:
屏内的实时时钟不准。如果你想判断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可以通电1-2天看看时间还准不准。

网友C:
电池的原因很大

网友D:
可能是电池电压低

网友E:
楼主的屏,不是用DC 24V供电,而是用的电池?

网友F:
更换主板的CR2032电池;

网友G:
是差在秒?分?还是小时?
显示是屏里的时间,还是PLC里的时间?

网友H:
电池原因为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