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求大师指点,两个三菱FX2N PLC之间要交换100多个数据,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去写,求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有现成的并行连接通讯,如果有通过数据多,自己可以做成序分时传送。
三菱通讯手册中有并行通讯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指点,如果用1:1的并联通讯的话,交换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有100多个数据的量,分序传的话,又考虑到响应的时间会太长了,小弟是这样考虑的,如果他们之间用计算机的链接协议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好像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响应的时间也会不够的,小弟很困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老师给小弟点拨,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B:
好好看看手册中的那个N:N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小弟一定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