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单元模块

楼主(2013-12-19):
定位单位模块用三菱的QD754,伺服放大器为MR-J2S,问题是

1、第一个伺服放大器挂第二伺服放大器是可以用第一的CN1B连第二的CN1A。
2、也可以用第一的CN3连第二的CN1A.
请问这是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你看错模块型号了吧,如果是驱动器之间连接,那是要用qd75m的模块和mr j2s b型号的伺服。

网友B:
呵呵;J2S-A是脉冲输入的;
J2S-B的用SSCNET;

网友B:
CN3接口是与电脑连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真是大神哈,能拜你为师傅吗?给学费的

网友C:
神不是一天可以成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把这份英文资料共享给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知道了

网友B:
这只是宣传手册,也就是产品样本上的;三菱官网上应当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