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我以前在EB500软件里做的报警显示元件,放到EB8000里怎么弹不出来,是用PLC控制一个数据寄存器,做到自动切换画面。现在怎么做不出来,请高手指导

网友A:
触摸屏里面的《PLC失之控制》里面设置了控制内容没有?一般设定为D0打开窗口。

网友B:
触摸屏设定好
PLC程序写上

楼主:
我已设定为D0打开窗口。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A:
DMOV是32位传送,把D去掉看行不行。然后把那个M90的下降沿指令行不要了。一般翻页后会自动恢复的

网友C:
下降沿那个应该有

楼主:
现在搞定了,谢谢大家。D的数据类型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