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参数进不了,请问老师能分析下是什么是那里的问题吗

网友A:
DSP2.0是版本号,如按其它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则可能是主板同面板通信出了故障。不排除电源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指导。。现在检查到主板拆下 957B 的4脚跟6脚短路,找不到线路到那了。有点怀疑是不是CPU了

楼主:
参数d00x可以选,但改不了。晶振已经换过,957B也换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系统复位IC,6脚是输出端,看是否直入CPU,如果真是这样那么CPU内部复位电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咸老师的电路图,6脚是到cpu 但这个6脚走到一个U10 86DRYCK的IC,检查到是它坏。换上还是一样。没戏了

网友B: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不清楚你说的U10 86DRYCK是什么类型IC,所以能否上个图看看,CPU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电容换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里U9和U10是一样型号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5.5KW的板上U10 08CDLHK

网友D(2019-12-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E:
还是要看4脚 6脚连到哪里去了,是本来该连,还是不该连。找到短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