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最近要搞个抽水的项目,只有220V电源想带380V的电机,有没有1.5KW的变频器,什么牌子和型号,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有是不是需要定做啊哈

网友B:
你那电机是什么接法啊··

网友C:
1.5KW的话就用220V的吧,把电机接线由星型改成角型,就是 3相220V的电机了。

网友D:
380V的电机是三相的吧,要是把单项220V变成三相的要用变频器,电机还要改接法,星接变角接。或者换单相220V电机吧。

网友E:
这个肯定有,我们单位就用着呢。

网友F:
呵呵;一般来说不推荐用这种的;
可以的话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非要用220V电源,能输出AC380V的变频器,本地还真有人生产,没品牌的,最大做到5.5KW;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又在乱讲了不是?!好好核实下,是否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又在乱讲了不是?!好好核实下,是否是这样?
不是有220伏电源,想用变频器吗?难道说我理解错误?最常用的三相电机难道不是380伏?

网友F:
呵呵;基本上有品牌的变频器,输入单相AC220V的,输出是三相220V,电机需要改成220V的接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哪个厂家都有的是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220伏的;
带升压功能的变频器国内只有几个不知名个人生产出来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哪个厂家都有的是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220伏的;
带升压功能的变频器国内只有几个不知名个人生产出来有;
那是我学艺不精,见识浅薄了,我自己确实用过单相电源进线的变频器,用在小型抛光机上,富凌的产品,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用变频器,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了,可能那台进口抛光机本身电动机就是220伏三相被我自己疏忽了蒙过去的,谢谢各位的指正。
我既没有发布广告信息,也没有发布任何不良信息,更没辱骂他人,就是因为我学艺不精说错了,就扣分吗?

网友I:
输入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最高也是多少,这个比较常态。不过,电机可以通过星接和角接来适应输出电压的(小功率的电机)。

网友J:
我只想,哈哈哈哈哈。
最近易能变频器有单相电机变频器了。这个可以驱动带电容的那种单相电机的变频器。

网友K:
其实楼主没有必要这样,项目上三相电源还是有的。

网友L:
把电机接线由星型改成角型

网友M: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又在乱讲了不是?!好好核实下,是否是这样?
不是有220伏电源,想用变频器吗?难道说我理解错误?最常用的三相电机难道不是380伏?
我建议你再核实然后再回复,ok。

网友N:
改接法,台达的变频器可以接单相220V,输出3相220V的,我不是托哦,我是使用过的

网友F:
呵呵;没那么敏感;
单相220V进,三相220V输出,像1.5KW的,不仅仅台达有,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这种规格;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哈哈哈哈哈。
最近易能变频器有单相电机变频器了。这个可以驱动带电容的那种单相电机的变频器。
能讲一下他的变频调速的原理吗?或者说,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在回路中串联着,如果变频调速,它的阻抗变化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原理说得通,那单相电机变频调速就有可能了。或者说,单相电机去掉启动电容,由变频器提供启动条件?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已经说过是我说错了,而且版主ZCMY已经对我进行了扣分。
十多年前用过的单相进线变频器,而且是富凌的,一个很普通的国产品牌,所以我就说几乎各厂家都有,当时是我第一次用变频器,而且是唯一一次用单相变频器,那台抛光机是意大利的,可能电动机电压就是三相220伏的吧,我原来工作的那家单位都不存在了,我已经无法去验证当时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当时蒙对了。
在此对楼主的误导表示抱歉,并对您和版主ZCMY表示抱歉。

网友F:
富凌变频器生产地就在我们这,他们是没有生产过AC220V能升到AC380V输出的型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富凌变频器生产地就在我们这,他们是没有生产过AC220V能升到AC380V输出的型号的;
版主大人,我已经承认自己说错了,而且来龙去脉我也说了,说到底不就是输出三相220伏电动机如果是星形就接成角形使用,如果本来就是三角形接法,就没这种变频器或或者需要定做,这个说法没错了吧?
论坛是交流的地方,我说的太随意了,但是我也是一片热心,而不是故意来抬杠的,您也扣过我的分了,我也已经向您表示过歉意。
本来这就是个提问帖,大家最后说出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呵呵;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别误会;
只是你用的这个变频器刚好就是我们这的,对富凌的新老款变频器都有了解,所以发个贴说明一下;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产品介绍
采用独特的单相电机矢量控制算法,实现对单相电容启动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 低频启动力矩大(100%的额定力矩,普通运行低频基本无力矩)。 实现对电机0.5HZ至50HZ的无极调速。 电机使用效率与传动的驱动方式相比可提高20%~50%(传统驱动方式不用变频,效率视功率及质量而定,范围为40%~60%)。 支持各种启、停方式,自由选择。 内置简易PLC功能,可实现用户对负载的分段控制。 (标配未配通讯,通讯可定制自由通讯或MODBUS协议)。
产品属性
应用领域: 小功率的单相电容启动式感应电动机的变频调速控制与改造。    例如:空调室外机、冰箱压缩机、洗衣机、电风扇等。 使用单相电容启动式感应电动机的风机、水泵、电动工具以及其他类似电气设备。
其他说明
功率范围:0.2~3.7KW 再大功率需特殊申请,标准产品只能到3.7KW

我也没有卖过,据说是不错,但是我确实没实际用过 ,应该是不用电容的,否则感觉电容回坏 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哦?就是说,单相电机要去掉启动电容?或启动线圈?那样的话,需要对电机做改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不要误导人家,一般是220进,出来的是3相220V,小功率电机星接改成角接就可以用这样的变频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电源进线是单相220伏的,出线都是三相线电压380伏,哪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随便买。
不要误导人家,一般是220进,出来的是3相220V,小功率电机星接改成角接就可以用这样的变频器了!

   就因为我因为早年用过一个类似变频器,当时也是刚参加工作,后来又没接触过单相电源的变频器,我也是出于好心,回了这么个帖子,引得版主扣分,给盖上一个小黑章,我图个啥呀?好玩是不是?
   我前面已经更正了我的错误说法,并且向原帖子主人就误导已经道歉了,也向伟大的版主“ZCMY大人”和另一位网友道过谦,这事就算结束了吧?
   我就奇怪了,那么多隐形广告好好地存在于论坛中,N多种错误的技术讨论也存在于论坛中,也没见有几个版主去扣分啊?我从来都是尽心尽力的帮助别人,不管是现实中还是虚拟的网络,我不坑人不害人,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历来认为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我也经常向大家请教问题,再次表示对热心网友的感谢。说错了我承认,给我指正我表示感谢,说的够明白了吧?
   如果感觉碍眼,敬请版主大人或管理员把我的号封掉,我在本论坛保证一言不发,满意了没有?

网友F:
呵呵;每天被删除或扣分的多了,当然好贴也有奖励的,但不是每个扣分的贴子都要向你通报;
只是按论坛规章办事,对这个会引起误导初学者的发贴进行扣分,是很正常的;
至于小黑章,你觉的不好看可以找管理员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F:
此贴讨论到此为至,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