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20):
 刚刚接触ormon PLC有个IO设置问题请教一下,看了很多本手册,感觉不是太明白。编程时需要设置IO端口吗?程序中的IO与PLC上的物理端口是如何对应的?为什么手册上写的是00000而程序上0.00就可以了呢?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自学菜鸟,请指教

网友A:
呵呵;小型PLC一般都是指定的;设定的是组合式的大中型PLC;
至于输入格式,00000与0.00是一样的,系统自动识别;
输出开始的地址,不同的系列从10.00或100.00开始;

网友B:
1、僅特殊點需要設定IO,如模擬量的量程範圍與精度,高速計數點,普通IO無需設定。
2、物理IO,對於集成型PLC來說,廠商已經給你確定好了,你可以直接查看對應的產品手冊,對於模塊式的,根據模塊在機架上的位置不同,其IO在發生變化,但是依舊有規律可循,具體一樣需要查看對應的產品手冊。
3、對於沒有被物理IO分配掉的Channel區域,你可以將其用作中間存儲器來使用。
4、早期的歐姆龍手冊上寫有00000,現在都是以0.00這樣的方式,實質是一樣的,後者更明顯,前3位代表字的編號,後2位代表位,之所以現在改成有小數點的方式,主要原因是由於現在的內存區域的變大,再以以前的方式,會造成用戶的視力下降,從而導致健康原因,例如:大型機中的一個地址為1010.10,用早先的方式就變成101010。

网友C:
00000与0.00是一样的

网友D:
看系列
输入输出也可能是0.00 1.00 2.00这样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追加一句~~
比如说消息omron  PLC的实际输入点0.00~0.07
但是在编程软件里,可以0.00~0.15(当然0.08~0.15是没有用的),这就是说的16个位
输出的点位分布也是一样,知道原理了,用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F:
如用手编0.00就显示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