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指点

楼主(2013-12-20):
宇电温控仪表带24v输出的电流是多大呢?说的0.2级测量精度代表什么意思?D/A精度怎么知道?温漂指的什么?显示分辨率?

网友A:
嘿嘿。。。
如果楼主一个一个问题的问,还能赚10多个积分呢。

网友A:
如果没猜错,温控仪带输出24V功能,是给现场变送器提供24V用电的,而现场用的24V电源仪表的正常电流也就是4-20mA,启动电流有可能大点也不会超过几十毫安。

网友A:
0.2级这个精度对于温控仪来说有好几种解释方法,但看怎么解释了。
0.2级实质上就是真值与测量值的差与量程的百分比。同一个绝对误差量程越大精度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
如果楼主一个一个问题的问,还能赚10多个积分呢。
楼主不是为积分而来的。给厦门宇电打个电话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楼主把问题都取消了呢。
难道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