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在下不才,希望各位提供点经验

网友A:
电机功率乘以2就是大概其的电流值。

网友B:
正常情况功率乘以2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380V的电机乘以2就行,220V电机乘以4.5就差不多。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有相关数据

网友E:
简单估算的话,可以认为1kw电机大约2A的电流。

网友F:
可按楼上各位介绍的方法估算。

网友G:
一般是2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