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变频器在正常使用中,突然断电了,再次上电变频器没有显示了。请教这是变频器哪里出故障。没修过变频器不知道损坏程度多大。(MM440)

网友A:
如果上电里面不骨任何反应的话,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引出端子标有UG+ UG-或P+ N之间有没有540V的直流母线电压。如果有测量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如果没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整流桥坏了。测量整流桥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黑笔接P+或UG+红笔依次接R S T正确时压降应当在0.2-0.7V之间,然后再红笔接N或UG-黑笔接RST测量结果应当和前一次商量基本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电里面不骨任何反应的话,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引出端子标有UG+ UG-或P+ N之间有没有540V的直流母线电压。如果有测量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如果没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整流桥坏了。测量整流桥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黑笔接P+或UG+红笔依次接R S T正确时压降应当在0.2-0.7V之间,然后再红笔接N或UG-黑笔接RST测量结果应当和前一次商量基本一致。
真专业。

网友C:
可能是充电电阻或整流桥坏了,快熔也可能.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去侧U V W吗?

网友E:
整流桥坏了

网友F:
单单一句变频器不亮了!答案就有NN个

网友G:
建议按一楼说的检查。

网友H:
用手電筒照它就亮了!

网友I:
如果没闻到焦糊味,一般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J:
也可能开关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