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PC上载程序

楼主(2013-12-20):
上面写的264VAC,意思就是正常家用220V也行?如果连接好PLC与PC通信电缆后,还需要将220VAC电送上再进行通讯?

楼主:
本人做机械的,不是太懂这方面的问题,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得上电之后才能通讯啊
PLC上电之后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用软件扫描通讯端口,如果能连接上就是正常的

网友B:
正常220就可以
编程软件 电缆准备好
联机读取程序
没加密的正常就读取出来了

网友C:
家用的AC220V可以供电;用的电缆不是原装的话,建议电缆先插好再通电;

网友D:
还需要将220VAC电送上再进行通讯

网友E:
最好是先把通讯线接好后再上电。

网友F:
得上电之后才能通讯

网友G:
上面写的264VAC,意思就是正常家用220V也行

就是220V交流上限可以达到20%。

网友H:
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是宽电压设置的,能够抵抗电源波动的冲击。

网友I:
200的plc只能是PPI通讯,还有通讯线好像得设置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J:
通电是必须的呀,要不它怎么工作?初次用建议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