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Ader说明书上解释说,电流检测故障,拔掉两个V,W项的互感器后,上电显示0.00,键盘运行后无电压输出。没有互感器CPU板检测通过了但是没有输出,貌似互感器坏了,不确定,也有可能是CPU板子坏了,但是我这里没有cpu板。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1、互感器?
2、互感器下面插座附近的电路?

网友B:
很可能互感器坏了。

网友C:
你可以量一下两个互感器各个脚对地电阻是否一致  个人建议你果断换掉这两个互感器

网友D(2015-09-22):
我也遇到了ADER,拆掉电流互感器,还报,手里没有CPU板,没法代换,CPU板上有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