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13-12-20):
我单位刮刀卸料离心机是西门子PLC控制的,型号是314-2DP.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有时虹吸到底,接近开关也反馈信号了,但程序却停止的,转成手动在转回自动,又能正常工作,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该故障。把传感器更换了,有时还是犯相同的毛病,更换输入模块故障依旧,这个故障很是难缠,因为出故障是无规律,在检修时进行了整体检查,发现24V直流电源有三个电容鼓包,把电源拆开更换了3个470uF/35V电容后,该故障在未出现,看来是因为直流电源波形不好干扰了PLC正常工作引起的故障,但故障现象很特别引起了误判。

网友A:
很好的经验了

网友B:
西门子就这德行啊?

网友C:
问题真是层出不穷的出现

网友D:
额额额额额

网友E:
交流谐波的干扰问题

网友F:
现在PLC电源的故障率如电解鼓包烧毁等现象基本可说是家常便饭

网友G:
很好的经验

网友H:
你单位的刮刀卸料离心机PLC使用西门子S7-300,按道理用不了那么高的配置,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两个可以交流,我在淀粉厂工作。

网友I:
一些重要设备用的是双电源,防止电源故障引起停机。

网友J:
里面的电容都修,很好!

楼主(2014-01-21):
回复 网友H:
你是那个淀粉厂的

网友K:
开关电源不一定是西门子的。

网友L: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M:
PLC停止,是程序停止,还是PLC 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M:
程序停止

网友H:
河北广玉淀粉糖业有限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四平天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淀粉车间

网友N:
这种故障,稍微转个弯就能判断的。西门子硬件就那几样东西,电源,CPU,模块。

网友O:
很好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