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问题一:7.5kw变频器能否带5.5Kw的车床电机?
问题二:如果按上面的情况,参数应该要设置哪些,才不会出问题?每个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问题三:载波频率如何计算出一个最合理的值?

谢谢各位~!

网友A:
直接用,没事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国产变频器通用型在机床上配就是放大一级,7.5kw变频器带5.5Kw刚好;
电流的参数按电机铭牌上的设定;
对于载波频率,如果对电机的电磁噪声不在意的话,把载波频率调低,无论对电机散热还是泄露电流都有好处;

网友C:
啥型号的

网友D:
大一档没问题,注意设置保护参数就行了。

网友E:
可以用的。

网友F:
问题一:结论是可以直接用。
问题二:结论是严格按照实际电机的铭牌数据设置参数,建立对应的电机数学模型。
问题三:结论是把载波频率放在变频器所允许的最小值。

网友G:
按电机铭牌上设置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