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3-12-20):
Power Flex 400变频器上电显示FAULT 100(参数检验和故障),即从板上读取的校验和与计算的校验和不匹配。核对参数应该没问题,将参数A197(故障清除)改为1,清除故障后变频器可以正常操作和运行,但是断电重新上电后依然是上述故障。请教业内高手:是否是程序初始化问题,有何解决良策。不胜感激。

网友A:
CPU板有没有换过?我以前碰到过,功率不匹配

楼主:
感谢网友提供的思路。此台变频器为30kW,控制板为原配,我曾用另一台18.5kW的控制板试过可用,两个控制板参数调成一致,故障依然,恢复出厂值也不行。我用万用表查了两个运放各脚对地阻值也未有短路问题,当然还有其他芯片未一一测量。请教是否存在程序初始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