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我工厂有5台变频器,plc是西门子,现象是:1,有时偶尔停机,2,有时第三个模块输出不正常,跟随第二个模块对应点输出,造成输出混乱。3,变频器是用电位器控制的,最近出现三个变频器频率突然下降,有时一个变频器频率突然下降,整张频率20左右,下降到5hz,出现故障时电位器调试失灵,有的时候调一下电位器又恢复。
上述故障,关闭plc电源,在重新启动后恢复正常。
接地是这样的,配电柜外壳直接与厂房钢结构连接,plc和变频器接在一起之后,在离配电柜三四米远的地方,打下去一根3米深的钢筋,然后将plc 变频器接地都接在这里。
我怀疑是变频器干扰造成,想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把PLC的电源加个1比1隔离变压器,这样会好一些,然后把变频器单独接地。把变频器的输入输出装上铁氧体磁环。看看是否能够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回答 请问一下隔离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具体隔离哪里吗

网友C:
把PLC的接地线和变频器的接地线分开··

网友D:
plc的通讯线和电机线,不要绑在一起或隔得太近,一定要分开30公分以上。通讯线一定要加屏蔽且接地良好。            曾经遇到过,一开变频plc混乱,这样处理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你刚提到的plc通讯线是屏跟plc通讯线吗?是通讯线受干扰给plc,之后plc输出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