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我工厂有5台abb】变频器,plc是西门子,最近一段时间出现故障现象是:1,有时偶尔停机,2,有时第三个模块输出不正常,跟随第二个模块对应点输出,造成输出混乱。3,变频器是用电位器控制的,最近出现三个变频器频率突然下降,有时一个变频器频率突然下降,整张频率20左右,下降到5hz,出现故障时电位器调试失灵,有的时候调一下电位器又恢复。
上述故障,关闭plc电源,在重新启动后恢复正常。
接地是这样的,配电柜外壳直接与厂房钢结构连接,plc和变频器接在一起之后,在离配电柜三四米远的地方,打下去一根3米深的钢筋,然后将plc 变频器接地都接在这里。
我怀疑是变频器干扰造成,想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输出电缆加屏蔽双端接外壳;把电机的PE端子与变频器的输出PE端子直接用大截面电缆线连接;把变频器的输出电缆用磁环串入。

网友B:
变频器的地先不要接到柜子里面,干扰就应该消失了,
我在现场就这么干过

网友C:
所有变频器都是一个高频干扰源,还能反馈回电源线干扰其共电源设备,重点要在电源进线处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