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的原因

楼主(2013-12-20):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有空开直接启动三个排气扇,最近一送空开整栋楼的照明空开跳掉,总空开带漏电保护的,勇万用表测排风扇的三个绕组的阻值均对称,但每一相于地线和零线的阻值不对称,小的只有几兆欧,总空开跳是不是因为相线于地线的绝缘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这类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B:
用排除法,将排风扇一个一个的脱开,送电。看把谁脱开了,空开不跳。就解决那个风扇问题吧。

网友C:
绝缘不好

网友D:
逐一脱开负载测试是简单的方法。

网友E:
有一相对地了

网友F:
逐一脱开负载测试

网友G:
要想排除故障,可以使用逐步排除法,就是一个支路一个支路的送电,最后就能够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H:
楼主故障机找出来了吧?怎么回事啊?

网友I:
是漏电引起的跳还是短路跳,会不会是因为空开性能不好,过载跳了!

网友J:
可按3楼方法试,或先检测一下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