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我有一套系统,用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速度,然后是用热煤油加热用FX2N-4AD-TC去检测温度,并用节流阀去控制温度,马达速度和温度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和显示,客户指定用三菱plc,请问大侠们怎样配硬件。谢谢!

网友A:
通讯的  就不需要别的硬件了
编程就行了
有4AD-PT或者TC测温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