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连接不上触摸屏

楼主(2013-12-20):
为什么一直都连接不上啊,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给你截图手册上,可以看看

网友B:
错误提示内容就是要检查的内容啊。

网友C:
1,通讯电缆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试试西门子原装PPI电缆;
2,软件版本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SP3死活连不上,回到公司把SP3卸载了换SP1又能连上
3,系统问题
未经证实,我电脑是WIN7,所以做了个XP的虚拟机,但是我发现有的软件用虚拟机可以(例如micro/WIN),但是有的软件虚拟机又不大好使

网友D:
你用的TP177B带网口吗,用网线下载较好还快,用usb的下载线就是经常提示通讯不上。还有最好把杀毒软件关闭……

网友E:
很可能是通讯电缆问题,我也碰到过。换原装的OK。

网友F:
我用自制的串口线转485,在amd cpu的mcp61主板上,老出错。但在Intel主板上很正常。感觉intel的接口最稳定。

网友G:
编程电缆问题
软件设定
触摸屏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