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0):
三菱fx2n如何用功能指令从1+2+........+100?如何用功能指令编程for,next这些功能指令?

网友A:
LD M8000
RST D0
RST D1
FOR K100
LD M8000
INC D0
ADD D0 D1 D1
NEXT
LD M8000
MOV D1 D2
END
结果在D2中

网友B:
用一条加法指今,加数中用变址,经过多次扫描后就能算出

网友C:
方法很多。

网友D:
生产中有什么用.

网友E:
可以在一个扫描周期中算出来也可以在多个扫描周期后算出来。

网友F:
可按2楼方法试。

网友G:
2楼的方法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