礠簧开关误侦测

楼主(2013-12-20):
雌黄开关未感应到气缸的礠簧,指示灯也不亮,但PLC程式里面的X点有时确是on上的;我们有两条这样的生产线,四个这样的礠簧开关,都发生类似的情况,出现后每次都要在程式里面强制off那个点

网友A:
你丝毫不怀疑指示灯?

网友B:
可以强制off那个点
不一定是开关感应问题.

网友C:
你那个感应开关是几线的,如果是三线它有PNP,NPN两种结构,用对了吗

网友D:
很多时候,为了方便,在程序里做了设定而不适用现场的位置反馈微动开关的开关量信号。
比如一个切断阀,有开和关两个状态,而现场到控制柜只有一个开关信号,那么在编程时就可以用这一个开关信号做两个控制,比如现场来的是开信号,如果这个信号状态又ON变成OFF,那么我们在程序里就假设这个现场阀门关闭了,实质上到底关没关却是一个未知数。

网友E:
有条件的话可以结合现场监视这个开关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礠簧开关是侦测气缸回定位的,偶尔出现误侦测,按电磁阀让气缸前进离开礠簧开关但程式上还是显示的on,只有强制off掉,在按电磁阀让气缸前进后退才会正常侦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线制的,都用一年了,接线不会错的,就是偶尔出现气缸礠簧离开礠簧开关,但程式上还是一直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能正常亮灭,侦测到时亮离开时灭,但离开后程式上却显示on,造成设备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个是侦测到会一直on的,就是气缸回定位的侦测点X42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B11 PUSH未回定位但X42确是on上的造成B09到B11把设备搞坏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指示灯会影响on、off吗

网友A:
换一个X点试试,还这样的话PLC要更换了。

网友G:
看描述是,外部信号已断开,而内部相应接点却是置位的;不知单独试验该X点,有不有那现象。
或者,可不可以结合其他条件进行判断。

网友D:
回复 楼主:
噢,看梯形图的确有现场的阀位信号反馈条件。
这个现象,就要找现场阀位反馈的问题了。
偶厂又很多两位式的切断阀就是带了阀位反馈的,而且是开信号和关信号都要引到控制室呢。
现实中我们使用的状况是现场阀门开启或关闭正常,但是操作室界面显示没有到位或者始终是关闭状态或者开启状态,到现场查看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阀位反馈的问题。
阀位反馈就是通过一个与阀门连接的转轴上的凸轮跟随转轴的转动来实现固定在阀位反馈装置上的微动开关的吸合断开过程。
就是凸轮旋转到微动开关时,造成微动开关触点吸合,凸轮转动到别处是微动开关触点释放。
现实中使用最常见的的问题是转轴上的凸轮位置发生了偏转,因为凸轮是靠螺丝或者弹簧紧缩机构来实现固定的,如果现场振动或者阀门关闭、开启的震动造成凸轮位置发生偏移,那么微动开关就不吸合或者断开,从而造成远传信号显示不变化的现象。
除了凸轮位置偏移,还有就是微动开关触点损坏,弹性变差,或者接线端子松动等原因。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一个新开关试试,有可能干簧管末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两条这样的设备,四个气缸,每个都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要确认PLC是否有问题也简单,拆掉那个X点的连线,单独用一段导线短暂接通一下,看看导线断开后该X点是否仍保持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