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成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3-12-21):
请教师傅:
这是sanyo denki(三洋)的伺服电机,我把电路接成这样,可以吗?谢谢。

楼主:
控制电源r、t和主电源电源R、T这样接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稳定性不好,建议加三相变压器。

网友B:
可以这样接

网友C:
最好给主电路加接触器。

网友D:
说明书有接线图啊!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作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师傅:
这是sanyo denki(三洋)的伺服电机,我把电路接成这样,可以吗?谢谢。
看到楼主这电路图有误吧???

网友F: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为什么不用同一相电源?如果进线零线断路的后果呢?

楼主:
没有那么多如果。
我是想知道这样接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