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三菱的触摸屏,上电后有的按钮可以有的按钮按了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请给位给点意见。

网友A:
跟PLC连接上了没有?
如果就只有这几个钮有问题,查一下软元件的设置及PLC里面关联的软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上电时候可以用 ,大概过了一分钟就又没有反应了。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刚上电还能用,说明触板还是正常的;
与PLC通讯是否一直正常?

网友C:
估计硬件有问题了吧

网友D:
与PL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E:
检查一下通讯状况和是否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