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我公司有台设备用的是三菱PLC A系列的,现在有点故障,想找一个能维修程序的人员。有的话请跟我联系

网友A:
描述一下故障,也许七嘴八舌的,就搞定了的

网友B:
修理程序??这有点新鲜!

网友C:
我苏州的 怎么;联系

网友D:
一般是修改程序的

网友E:
呵呵,是不是设备的尾款没有付清,现在设备不能使用了呢?
所以要修理设备里面的程序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二九零零四五四零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晕,我们都用了十几年的机器了怎么会没有付清尾款新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故障就是伺服放大器都没有报警,就触摸屏上有报警,伺服马达只能一个方向运转,也就是复位复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晕,我们都用了十几年的机器了怎么会没有付清尾款新鲜
都用了十几年的机器了程序怎么会有问题,有问题也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障就是伺服放大器都没有报警,就触摸屏上有报警,伺服马达只能一个方向运转,也就是复位复不了。
伺服放大器都没有报警,那定位单元呢???

网友G:
开机无法回原点?

网友H:
前几天发过贴的那个吧?
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是不是编码器过零点了。

网友B:
AD75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