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带小电机有点抖动的感觉,不报警,把三相模块插头对调还是一样。说明模块是好的,驱动小板和模块上在一起的所以驱动也跟着互换了,排除驱动问题。也换过驱动光耦。说明不平衡来自前级脉冲信号,顺着检查上去电阻等都是正常的除了就是数字缓冲6路脉冲更换了还是的,难道CPU有问题。示波器检查驱动波形未发现有多大区别。三相对 P+有的值都不一样(标准应该把母线电压平分)如U相262 V相245 W250这是哪里有问题,几乎能换的都换了,主板谁有啊CVF-ZS

网友A:
检查驱动的带载能力    模块的结电容  恢复出厂值

网友B:
电流传感器拔掉试试吧,也许电流传感器没插到对应的位置吧,相序错了。

网友C:
什么牌子?

网友D:
确保六路驱动没问题\电流传感器相序没插错,看看电流检测的信号是否有误差。

网友E:
遇到过一台正玄的变频器,也是三相输出有偏差,用示波器测量CPU出来的脉冲信号幅值频率基本相同,但是发现脉宽会由窄变宽,由宽变窄,最后更换CPU板后输出平衡,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拔掉互感器了,也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康沃 CFV-ZS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楼的回复你试过了吗

网友G:
每相对直流母线测量判断出哪一相的上桥下桥的问题,找出问题出在6路出发中的哪一路。再重点维修!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如果驱动波形正常和和驱动能力都正常的情况可能会是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了。我遇到过带电机抖动的问题,一开始也认为是驱动电路和模块问题。后来我把这些都换了情况还一样。最后换的互感器。一换互感器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实验过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I:
康沃的新机器也会测出不平衡,连他们的技术人员也是在偏差大时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