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原模压机控制模式为前牵速度+版辊力矩模式+后牵磁粉力矩模式
现更改为:
? 将前牵及后牵的控制模式改为跟随版辊主机随动;
? 其运行中的同步参数在HMI中设定。
伺服最大的特点是精度高,响应快,运用随动系统后能达到控制效果
永宏PLC 44MN
欧瑞伺服驱动器 SD10-GMA352T2M3NM
欧瑞伺服电机 SMMA-352F3ABEM
改造完成后完全能达到车间工艺要求,目前改了5台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模压机控制模式为前牵速度+版辊力矩模式+后牵磁粉力矩模式
现更改为:
? 将前牵及后牵的控制模式改为跟随版辊主机随动;
? 其运行中的同步参数在HMI中设定。
伺服最大的特点是精度高,响应快,运用随动系统后能达到控制效果
永宏PLC 44MN
欧瑞伺服驱动器 SD10-GMA352T2M3NM
欧瑞伺服电机 SMMA-352F3ABEM
改造完成后完全能达到车间工艺要求,目前改了5台机。

网友A:
改造完成后完全能达到车间工艺要求,目前改了5台机。
那不错啊,领导一定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