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组态王6.52与西门子200的通讯问题(226cn)
组态中com6口与我的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com6口一样,西门子s7-200,PPI(usb转232再接pc\ppi线缆,线缆有个10bit和11bit切换开关,选了10bit),过了一会儿组态中com6上出现绿色的勾(应该是连上的标志),然后切换到view,运行画面动作,数据也记录,然后切换到控制画面,点电机启动按钮(M1.3=1)view画面就自动退出;重新试一遍,进入view进入控制画面,鼠标点击点动按钮(按下I0.1=1,释放I0.1=0)plc没反应,点电机启动按钮,又和上面说的一样自动退出view。
西门子plc226cn的,两个通讯口,第一个连触摸屏,第二个连流量计,组态的通讯线缆插在第一个口。

网友A:
建议楼主:
首先,可以在的电脑上用这个编程电缆连接一下PLC,确定编程电缆是可以用的
第二看看组态王上,你说的“启动”按钮,是不是有其他的关联项?因为即使通讯不上,它也不应该退出view

网友B:
找串口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有一根进口的usb-485的编程电缆(购买西门子模块买的),组态王是6.52的,没有usb驱动,从亚控官网上下了usb驱动也没用,所以就买了个usb转232和一根串口的pc\ppi线缆(usb转232附带了驱动光盘,牌子是帝特,里面有好几种安装软件,我随便选了个)。通讯线缆是否有用,组态上的com6口出现了绿色的勾,应该是通讯连上的标志吧。
2、启动按钮没有其他关联项,在测试时出现这种点按钮view自己退出问题时,我当场重新画了个矩形,设置了变量,发现与前面一样,点了自动退出。(我还设置了颜色属性,plc上Q0.1是得电的,但按钮颜色没变,我觉得还是通讯出了问题。)
usb转232的9针与pc\ppi线缆的9孔连在一起,两个端头都是各带两个螺丝的,所以就没法固定在一起,应该不是这个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pc\ppi就是串口线啊,笔记本上没232口就用了个usb转换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管理器中出现的是如图所示,不是usb to rs232这种,会不会这个问题?

网友B:
这就是USB转232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出现的是如图所示,不是usb to rs232这种,会不会这个问题?
这里显示COM5啊。你用COM6怎么连得上。

网友D:
组态王跟PLC通讯需要特定的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了卖usb转232的卖家了,他说驱动光盘里只有一个驱动程序有用,使用后端口为com4,他说这是正确的,然后我拿到现场调试,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卖usb转232的卖家了,他说驱动光盘里只有一个驱动程序有用,使用后端口为com4,他说这是正确的,然后我拿到现场调试,还是不行
我也是用你那品牌usb转232的线啊。方便的话工程文件发给我试试。

网友E: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你截图来看,你通讯没有成功!
你以为关联了PLC就连接成功了?NONONO!
PLC地址你设了吗?本来我也以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随便设了一个数,发现连不上,后来我连PLC的时候发现PLC有一个地址项是2,再把组态王的地址改到2就连上了。
如果你是这个原因,那就能解决,如果不是,抱歉爱莫能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们的回答,前几天去现场找到了原因,wincc与组态王不能共用一个端口。。。

网友F: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