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我公司有6台镀英国通用镀铝机,电控为西门子系统,由于使用时间较长,一些器件开始老化,最近用于控制收卷靠轮的6SE70变频器发生A034,表现为靠轮手自动控制不了行程,变频器闪烁报A034,看了网上的处理方法调参数什么的,我认为不是很靠谱,因为用了这么多年参数一般不会变,怀疑是变频器硬件有问题,调换变频器后问题解决,可见分析是有道理的。

网友A:
这个报警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这个提示去查状态字中的位8的电平信号到底是怎么样的?
查找频率设定值、频率实际值到底是多少?参数设定值又是多少?控制监控时间设定是多少?
查参数P792的设定是多少?P794设定值又是多少??
要查找触发报警的根源,频率设定值与实际值之差比参数设定值大,并超过控制监控时间?触发这个报警的逻辑条件是怎么样的,一点一点的去查啊。。。。我想你得想办法一直监控频率设定值和频率实际值,并对他们进行比较,用专用的仪器去测试一下吧。。。会不会是内部测量频率实际值的电路上面出了点问题呢?
根据P792查功能图480.3
根据这个功能图再研究研究吧。

由于我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东西,你对照着它的矢量大全慢慢的研究吧,应该会找到结果的。。。

楼主:
感谢您分析得较透彻,我也认为是电路上的元器件发生了变故所致,就如同西门子6SE70变频器内部有个感温探头坏报高温报警,查得与实际不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