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我们都知道一般变频器有3个霍尔或则2个坏掉1个一般可以拔掉,也能使用,最近遇到LG is5 和东芝的拔掉就不行,霍尔参与了反馈调节,霍尔检测值直接影响输出,拔掉要么电机抖动,要么无力,要么就过流。最后非得买了3只昂贵的装上。猜想用1只霍尔将其3路信号并联,这样检出值就1样骗过了变频器这样可行吗,也不用去买了。买的有时3只性能不一样会报错误。

网友A:
你如果不想炸掉IGBT的话,完全可以那样试验一下啊。。。强烈建议做做试验看看,有空把那个霍尔的外观照个图片,然后把接线端子定义什么的发过来大家学习下啊。很少看到那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呢,很想看一下实物图。

楼主:
我马上发起来,把实验做了再发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最好多照点图片啊,让我们大家见识下那个霍尔传感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并联起来可以替代三只?等待楼主测试结果啊。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一台东芝变频器,用面板启动面板给定频率能够启动输出,但是改为端子启动端子给定频率的时候,能启动但是给不了频率,是我接线不对还是哪出的问题,还有这个应该不是端子出现问题,因为总共由5台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可能5台都这样吧,如果是,应该为参数设置问题,端子烧掉的可能性小

楼主:
回复 楼主:
结果测试了不行,电机跳起来啦,差点扎到我的脚,这个想法不可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是不是应该具体讲讲是哪一种品牌的那种型号的变频器啊,然后说说你改的都是什么参数。大伙好帮你出出注意。分析下问题在哪

网友C:
不好意思,昨天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一共有6台东芝变频器,4台型号为:VFAS1-4160KPC,功率为160KW
2台型号为VFAS1-4750PL,功率为:75KW
两种型号的参数设定都一样
首先短接ST-CC:运转准备好了
FNOD:频率给定方式=1:VI/II输入
                 =2:RR/S4输入
                 =3:RX输入
                 =4:面板输入
CNOD:启动方式=0:端子台运转
             =1:面板运行
原参数为:FNOD=2
        CNOD=0
无论更改COND为面板启动还是端子启动,只有FNOD为面板给定的时候才能给定频率,输出也正常,改为其他频率给定方式的时候,能启动但是频率给不了,是不是有什么参数没设对?因为6台情况都相同,所以应该不是端子坏了,
 各位师傅能给点建议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电流互感器这样的问题。静态测量都正常,一带电机就抖得厉害。电机有时候都跳起来了。

网友F:
矢量控制的都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