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师傅请教,图上的零件叫什么名字 谢谢!

楼主(2013-12-21):
第一个

网友A:
看图感觉上是继电器。

楼主:
这些元件都是这个里面的

网友B:
老电工来看看

网友C:
见过硒片的人不多了。

网友D:
第三个应该是硒整流片组成的整流器。

网友E:
第五个是四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F:
第五个是二极管

网友G:
什么年代的电控柜啊?表示很多元件不认识。

网友H: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二个是电阻器;第三个不知道;第四个是变压器;第五个是二极管。

网友I: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二个是自动电位器,第三个是三相整流桥,第四个是变压器,第五个是可控硅

网友J:
楼主 ,你这设备欧洲的啊?一柜子老货。

网友K:
明显的继电器第一个图,后面是铁壳整流二极管。还有电位器,是一个直流电机加减速机一体的驱动好几个电位器工作的。

网友L:
此贴必火。

网友M:
我落后了,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N:
嗯,第三个应当是整流桥。

网友O: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二个是自动调节(电压、电流或阻值)装置;第三个是硒整流堆;第四个应该是电源变压器(供整流用);第五个是整流二极管(不排除作其他用途);

网友P:
德国的设备吗,很多不认识的……

网友Q:
看着这个机器很老啊

网友R:
继电器,滑线变阻器,硒整流器,变压器,整流二极管。

网友J:
楼主,这是什么设备的控制柜啊

网友S: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5个看样子是可控硅

网友T:
回复 网友O:

网友U:
21楼正解。

网友V:
楼主的问题太多,建议重新开贴,一个一个问题的问。
第一张图,莫不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W:
这样最老式的控制柜,现在在工厂已经不多见了,有点古董级的味道。看得还像是进口的东西。

网友X:
确实没有见过,长长见识

网友Y:
现在都是plc和开关电源了。所以全不认识。长见识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O: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二个是自动调节(电压、电流或阻值)装置;第三个是硒整流堆;第四个应该是电源变压器(供整流用);第五个是整流二极管(不排除作其他用途);
统称直流盘,我见过,

网友AA:
这种配电盘一般都是用在比较老的精密机床上,(如:五坐标镗床等)外面会配有交流拖动电机、直流发电机、交磁扩大机等。
电气元件很多都比较特殊,我们厂这种设备电控部分在90年代后期基本都已改造完毕。

楼主:
就是这台设备。

网友AB:
20世纪50年代先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