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一台5.5KW的F540,拆掉模块后跳EUVT,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模块的原因,还是驱动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电源板已换过,主板也换过

第一个图的是电源板,通的是交流380,第二板是驱动板,通直流530V,电源板已从一部好的机器上拆来试过,故障依旧,问题应该是出在驱动板上,不知道是不是拆了模块后,需要屏蔽什么地方?请教高手?

网友A:
电压检测回路出了问题!什么原因要拆下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炸了,电路板可能也有断路的地方,多层板,找断点,不好找

网友B:
查10393,339的输出到13H02的引脚,正常是没电压的,方法你想想明白的

网友B:
还有那个7800那路是检测E.UV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