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载波原本是通讯中一个基本概念,我们知道人的声音是音频,音频的频率较低,低于2KHZ之下,但音频是不能发射的,而高频是可以发射的,如何让音频也能送到远处,这就产生了载波技术。什么叫载波呢?我们把高于500KHZ以上的正弦波叫做载波,用音频信号来对这个载波进行调制,调制频率叫调频,调制幅度叫调幅,调制相位叫调相。这个经过调制信号的高频就可以发射出去,当然,到了接收方必须经过解调,把音频信号取出来,再播放出来,我们常讲的“猫”就是调制器,在变频器内,用的是开关元件,因此它产生的只能是脉冲波形,而脉冲波形就是由正弦波对三角波进行幅度调制而控制开关的导通和截止所生产的脉冲序列波形。这里三角波就是载波,正弦波就是调制波。三角波的频率就是载波频率。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是频率和载波频率相同的序列脉冲波。它所产生的谐波必定对电机和相邻的外部设备(PLC,温控仪)产生影响和干扰。
对电机的影响主要是脉冲电流将使电机的硅钢片之间产生电磁力并引起振动而产生电磁噪音,对外部设备的干扰主要是高频电压通过静电感应所产生的干扰和高频电流产生的高频磁场通过电磁感应对控制线路所产生的干扰。特别是通信设备影响较大,另外变频器载波频率还对变频器本身的热散逸也产生影响。热散逸就是发出的热量,散热大,温升也高。同时还对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产生影响。电流波形正弦化指波形平滑,接近正弦波,注意是指调制后的脉宽变化接近正弦波的变化,不是真正的正弦波形,但这一点对电机运行很有好处。
载波频率的大小影响如下表所述。
上述影响中,电机噪声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明显的,某些变频器针对电磁噪声,能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自动改变载波频率,使电磁噪音变成具有一定音调的柔和的声音。
一般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在1KHZ—15KHZ之间调整,载波频率越大,虽然能改善电磁噪音,但其对变频器的热散逸的影响也大,特别是大功率(22KW以上)的变频器,温升非常明显,因此对大功率变频器一般不要超过6KHZ,8KHZ和9KHZ。仅在22KW以下时才可以在1KHZ—15KHZ间调整。
载波频率的选择一般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在环境噪音大过电磁噪音的情况下,更宜选小一点,一般可选3KHZ以下。

网友A:
载波频率,没有调整过.

网友B:
没什么特殊情况,这个都用系统默认的吧??

网友C:
谢谢分亨,我调的变频器没有8K的,所以没有发现发热!

网友D:
这个参数一般是用默认的,没有调过。

网友E:
如果周围的噪声已经超过了电机的电磁噪声,还是调低一点比较好;

网友F:
选择1kHz,要哪个最小的。电机噪声大点就大点呗。关键是别影响电网上的噪声增加就好。

网友G:
调试过,需要改载波频率

网友H:
载波频率调整不正确, 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差,有时会无缘故跳闸。

网友I:
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

网友J(2014-12-20):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