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如题。要怎么做才能找到?要用软件吗?也没有LCP2.

楼主:
没大师傅来指导下吗?还是我没说清楚问题?都说说呗!

网友A:
呵呵;没有LCP2,变频器上自带的面板总有的吧;这款是面板做死的,不能拆下,数码显示的肯定在;
报警时会显示对应的错误代码;
查看的话参数6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有LCP2,变频器上自带的面板总有的吧;这款是面板做死的,不能拆下,数码显示的肯定在;
报警时会显示对应的错误代码;
查看的话参数615;
翻了个遍都没有看到615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在三楼没说清楚,这个手册有看过,才去翻变频器没有发现615号参数。手册说要LCP2或者通讯。

网友B:
2800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这样啊。要怎么玩出来?

网友C:
这个只能用LCP2看

楼主:
LCP2这个没有,还是用电脑来读吧。

楼主:
今天准备用PC来连下变频器,看能否成功读出来!

楼主:
出来了:这变频器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了?

网友D(2020-06-26):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分享下电脑怎么和变频器连接操作步骤吗?
改功率是不是在这里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mct10 变频器485接口连接

网友F(2020-11-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怎么也连不上,能否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通信参数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