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种型号的氧化锆用的都不怎么样

楼主(2013-12-21):
几年前政府要求节能减排,于是原本炉子的出口都安装了氧化锆在线分析仪,经过几年的使用换了好几个品牌,可是使用状况都不怎么样,准不准是个问题,关键还有一些经常犯神经病,不是跳变就是死数,断电重启就好,过段时间神经病又发作,至今没有找到彻底的处理方法。
1、最早使用的。

楼主:
2、刚刚使用一年多犯神经病的

楼主:
3、国产的,虽然神经病没有,但是数据也是差距太大,被市质监局查到了,蹲点整改了好几天。

网友A:
楼主这是氧探头吗?不是要要接清洗气和参比气的吗?

网友B:
防爆接头处理的不错,是天然气炉吗。

网友C:
哦 我们废气排放用的西门子的在线抽样的和激光对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比气就是大气中的空气了。
清洗气根据使用状况使用,偶这里大都是烧天然气的里面的灰渣少,所以大部分是不用装的。
有炉膛高温的,把被测炉子中的烟气样气通过反吹风吸出来的,第一个图片就是。

网友D:
没有找到问题、或没有对应的手段,问题就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