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直流电压表显示的电压不准确,当时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的电压是3.05v,可是直流电压表显示电压是3.25v,请问高手怎样把电压表调准啊,电压表零点和量程都被别人动过,

网友A:
学生007,这名??没说什么样的表?电压表零点和量程都被别人动过,那你就把零点和量程都动好呗。

网友B:
送检或自己找标准表校正。

网友C:
机械表吧,可以自己试着调整。

网友D:
零点不准可以用螺丝刀调,但是量程都改过了还有戏吗?本来电压表的精度就不高,自加的电阻恐怕还是普通的电阻。

网友E:
自己校正
慢点多搞几次

网友F:
取几个点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