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各位大师,1.5kw电机电流多大正常

网友A:
三相?单相?几极?

网友B:
具体说的不详细,大家也帮不了你!

网友C:
在电机额定电流的30%-40%范围。

楼主:
补充
引用 网友A:
三相?单相?几极?
三相 四级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啊,工频还是变频,负载也要考虑。

网友E:
这个不好说!
一般按照50%吧

网友F:
楼主提问的问题有问题,1.5KW电机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因为两者的额定电流不一样哦。

网友G:
不超过3-5A都正常

网友H:
应该在2a左右,

网友I:
不清楚这个了,好像小电机的空载电流要偏大还是怎么的;
或者先参考3楼、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