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供电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之前看现场有个PLC的供电经过了一个滤波器,请教下各位师傅这个滤波器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抗干扰吧!或者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如果PLC的电源与变频器等用的是相同的电源,加滤波器可以起到隔离作用,减少干扰;

网友C:
在复杂的供电线路里面,工频电源会不再是很圆滑很单纯的正弦波形,而是夹杂有很多尖峰的、不规则的突变波形。

简单的说,就是原本很安分守己的电源,被各种干扰信号污染了,变得浑浊不堪。

这种电源对于纯消耗电能的大功率用电器来说,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对于要依靠使用弱电信号进行控制的集成电路,是非常致命的。

举个例子:你用收音机正在美美的听音乐,突然在傍边打开大功率的电磁炉或者微波炉,你后面听到的只有沙沙的刺耳声。

所以为了预防万一,特定的环境下必须使用了电源滤波器。

网友D:
就是,电源从断路器出来一般接个滤波器再接到回路中

网友E:
供电品质更好,更加利于PLC的工作。

网友F:
3楼回答的详细啊,减少干扰。

网友G:
抗干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