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从别人处买一个三菱FX3U的PLC学习下,不放心输入和输出点是否有坏点,和大家求一个检验方法或者小程序。

网友A:
将接口电路接好,连上电脑,逐一接通输入点,看电脑上相对应的输入点是否闭合,然后编写所有点输出,接上灯泡,看是否可以点亮灯泡,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呵呵,一条命令:mov FFFFH K4YO
搞定16个输出点。

网友C:
那就一个个输入输出点试一遍了。

网友D:
搞个跑马灯程序考进去

网友E:
用这样的
LD M8000
MOV K4X0 K4Y0
一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如果点数多,可以继续用几条这样的指令

网友F:
通讯、上电,指令输入后试一遍。

网友G:
呵呵;我们一般习惯于CML指令;
LD M8000
CML K4X0  K4Y0
CML K4X20  K4Y20
CML K4X40  K4Y40
CML K4X60  K4Y60
END

使用这个通用运行后所有点全部为ON,测试是不是都导的;
再把PLC运行开关关了,测量是不是全部断开;
如果全是,说明所有输出点都是正常;
然行开关打到运行的位置,输入点一个个输入时,对应的同编号的输出点会关闭;

这个方法与用MOV指令相比,就是测量输出时可以不用输入接线,测试可以速度更快的完成;

网友H:
最笨的方法就是
LD X0
OUT Y0
依次写几十个
再写些 定时 计数 运算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