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1):
请问新的三菱GT1150触摸屏初次上电显示什么啊?我的上电后仅有亮度,按上面两个角或长按右下角均没有反映啊。另外是否需要加载程序吗?不应该啊。有经验的给说说。谢了!

网友A:
是没OS的裸机吗?等楼下高人答案。

网友B:
显示先显示GOT1000的启动画面;
然后进入用户画面的首页;
然后如果没有连PLC进入通讯错误的页面;

网友B:
呵呵;你的可能只是刚到你手里,是全新原包装的?
不是的话可能已经是故障机了;

网友C:
把你自己的程序写进去看看

网友B:
你有软件可以联电脑联一下,如果还是没反应就可以确认是你这个坏了;

网友B:
就算没安装OS,屏幕也会有显示的;

网友D:
三楼正解。我买的当时还需要安装OS 和 驱动呢,不然不能连接PLC的。

网友B:
如果是全新未拆封的新机,是没安装OS,但DC24V通电后也会显示提示安装OS的信息,而不会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全新未拆封的新机,是没安装OS,但DC24V通电后也会显示提示安装OS的信息,而不会什么都不显示;
谢谢!是显示未安装os,我的内部有个插条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