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2):
如何编程求一个实数中内存数中1的个数?

网友A:
是求一个4字节32位1的总数吧,用移位判断最低位的方法简单

楼主:
对,但是在后面总是出现跳不回去的情况,不能循环下去,你能按照你的思路帮我试试?

楼主:
如果这个实数是3.14159,你能帮我按你的思路求它内存数中1的个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楼主:
你能帮我编一下,然后发到我邮箱362585177@qq.com!我是初学者,可能一开始我编的忽略了很多问题,求大神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B:
不知道做。
请问一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用PLC吗?

楼主:
是用PLC,s7—300

网友C(2014-05-16):
这好像用制on位总和指令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