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择问题

楼主(2013-12-22):
如图片所示,客人拿来一样板,一根铆钉,穿过一块0.8厚度的铁片,要求跟一个直径20的球体铆合在一起。他的样板是在球体的孔周围用一个U形公来顶紧(U形公镶在一块板上,露出板面0.6),从上往下敲打球体,使钉和球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在用这个U形公的材料时犯了难,由于U形公的壁厚只有0.8,在实验过程中,用的材料是普通的Cr12经过热处理58RC左右,击打不了两次就崩了。请教大家,这样的情况下U形公该使用什么材料好?或者用什么热处理工艺,才不容易崩掉?(球体材质为普通的A3钢)

网友A:
这个问题上这里来问,要看楼主运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电一体化板块很大都是做自动化或者工装的,应该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