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2):
GT1675触摸屏加GT15-QBUSL与Q01通迅不上,请问怎么处理?都是新品。

网友A:
看手册,选择数据线的连接方式;看plc侧的通讯设置;看人机侧的通讯设置。

网友B:
通讯一般就是连线 通讯参数 拨码开关

楼主:
设备不在我手上,也不知弄好了没有。

网友C:
新品一般质量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D:
这个是用总线通讯方式,屏中要下载对应的总线通讯驱动,有没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