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2):
常见仪表的安装使用螺纹连接,这种密封对于以后的维护是一个麻烦事,特别是密封面多的情况下,跑冒滴漏是常有的事情,跟甚至还会出现安全危险事故。

楼主:
现场的双法兰差压变送器膜片的安装使用了冲洗环结构,这个是好事,可是冲洗环的外侧排污和排气的连接如此多的动密封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1、

楼主:
这种螺纹连接加密封垫片的模式,在装置区使用的特别多,一个双法兰变送器的一侧膜片就有8个动密封点,一台变送器就有16个点,而现场有百十台左右的上法兰差压变送器,这个对于仪表的维护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一个不对付就会出现介质泄露甚至出现安全事故。

网友A:
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办法还是有的,一些除掉了冲洗环,一些拆卸后使用了焊接方式,一些直接用扳手紧的不能在紧了,然后保温到里面去了。

网友B:
这种结构的没有使用过,渗漏的话比较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的没有使用过,渗漏的话比较难办。
很多事故火灾就是这个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化工厂,是偏爱傻大黑粗笨的家伙鸟 。。。。。。。。。。。
嘿嘿。。。
中国有一个名词叫买办。
买办么,当然是垄断性质的,所以就要整出什么规范、规定之类的让你必须使用这些买办的产品。